材料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24):
目标零件:S690QL(EN10025-6) φ170×190圆柱销子
现行方案:现在国内这种材质的棒料没有找到,用S690QL的板料进行锻造,但是问题是EN10025-6中所述不是针对棒料而是对扁平材而言,那么我们现在用板料锻造的这个销子应当符合哪个材料规范,如何取样(方向性),UT检测依据哪个标准?
注:如图所示对应客户替代规范EN10025-6 UT Test是针对板而言的

希望机械社区中的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临表涕临,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个销子有点大,最好是找找材料贸易公司,最好是用圆钢

网友:
这个销子用在什么零件上,哪个行业用的?如果是关键零件,设备上的关键或这重要零件的材质、热处理、检测、标识在行业规范中都有明确的要求。这个销子跟炮弹一样,尺寸那么大,不是一般的普通零件。

网友:
这个不叫销子,应该叫墩子,哈哈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根据机械性能选择各项指标稍微高点的材料进行材料替代,这么大的销子应该是好一点材料可以替代,替代之前跟客户沟通一下,一般能够沟通的好

网友:
这个销子是干嘛的,这么大尺寸的料一般的供应商很少会常备的吧,毕竟一般情况这么大的料用到的太少了,找供应商定制应该可行

网友:
重机一类才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