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让旋转杆固定在竖直位置的装置

楼主(2018-07-24):
如图所示,上面的装置(可以简化成一根杆)可以绕着底部的转轴在竖直面内转动,现在需要一个装置使其固定在竖直位置以完成其余部件的安装,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案嘛?

网友A:
转动的时候,固定装置取走?还是一起转动?还是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工装?

网友(点评):
参考这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23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的时候,固定装置取走?还是一起转动?还是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工装?

转动的时候可以取走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需求没讲清楚,加一点,需要手动固定还是自动固定

网友:
斜撑杆,利用杆的立杆跟盘子的槽进行定位,必须在使用的时候取下来

网友:
球头圆柱塞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需求没讲清楚,加一点,需要手动固定还是自动固定

自动固定

网友:
楼主的机构和自动化中常用尾端气缸固定旋转类似,建议侧边做气缸连杆机构,可以推动转轴绕中心动作。

网友:
你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工装,固定旋转杆,然后还能自动松开使旋转杆运动?那你旋转杆运动的动力在哪?说实话,不太清楚你要干嘛,如果单纯只是固定摆动杆用来安装杆上其他设备,那利用底部的螺纹孔随便加工两个L板,L板底部槽型孔。然后夹住旋转杆上面的方块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没这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