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移动机构请教

楼主(2018-07-24):
       最近在做个桁架龙门行走的机构,跨度是1.5M。我想做简单点,龙门两侧一边是动力电机带齿轮驱动,一边是导轨支撑,像这种单边动力驱动的机构在这个跨度内现实吗?桁架小车起码也有200KG吧。我之前是做有成熟的这种机构,但是那是一个小型滑台,这个有点大。要想简单从布局上就是这种机构。

       要是不行还得想两边平衡驱动。

       各位看看有什么高见,指教一下~~~~~~~~~~~~

网友A:
关键是你要行走的精度是多少,精度不高的话是能用的,精度高的话够呛要同步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要行走的精度是多少,精度不高的话是能用的,精度高的话够呛要同步装置

提供行程,精度,速度,成本预算。
如果没什么精度,速度也不高,那么还有成本更低的方案。

网友:
跨度是关键

网友C:
单边驱动的优势:
结构简单
成本低

劣势:
对框架刚性要求高,尤其是重载
允许的加速度会比两侧驱动的低
远离驱动侧的导轨需要承受较大侧向扭矩
精度比双侧驱动低

我的建议是这么重的负载,尽量不要考虑单侧结构,这就是个灾难。除非你对加速度,精度几乎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边驱动的优势:
结构简单
成本低

同意这个建议!200kg,跨度1.5米,单侧驱动,支撑小车运行的桁架的刚度是否能满足要求,还有就是单侧驱动对驱动侧的轴承有很大考验。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一侧齿轮齿条我看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居中嘛,也可以链条。不知道行程多少,速度,精度

网友:
跨距有些大,还是建议两端做同步机构。楼主的同步机构是转向器加电机的吧?

网友:
数控切割机就是这样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行程,精度,速度,成本预算。
如果没什么精度,速度也不高,那么还有成本更低的方案。

精度不高的,不过放进那个定位点误差10个毫米应该都可以,就是取个架放进清洗池的。速度嘛,以行走中那个架子不要晃动为好。总行程也就2米了,不过中会停下来放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不高的,不过放进那个定位点误差10个毫米应该都可以,就是取个架放进清洗池的。速度嘛,以行走中那个 ...

工况允许用链条吗?我觉得按照你的要求,齿轮齿条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一侧齿轮齿条我看可以。

我心里想的方案最早是链条或齿轮齿条居中。但是考虑到安装位置。考虑过两边链条或钢丝同步带由一根长轴同步驱动。两边齿轮齿条我觉得成本会高点,不是不可以用两边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允许用链条吗?我觉得按照你的要求,齿轮齿条贵了。

链条是没有问题。但是链条久了会变长的,到时维护是不是麻烦点

网友(点评):
可以多排。

网友:
俩边滑轨朝上,齿轮齿条在侧边

网友E:
加个联轴器不就好了。也没多少钱。还是稳定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联轴器不就好了。也没多少钱。还是稳定一点好

联轴器?加在哪里?

网友:
让两边可以联动。你说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两边都有轨道支撑  这结构没问题。像你说的 单边轴承加一边轨道支撑,我可以告诉你跑步起来   齿轮会卡死。百分百没有万一

网友:
穿同步轴过去啊

网友F:
参考火焰切割机龙门架,好像是单边齿轮齿条驱动的。

网友:
很传统的结构,按保险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火焰切割机龙门架,好像是单边齿轮齿条驱动的。

+1
lz的精度应该没有这么高,但是负载200kg会比这个重。

网友:
  龙门吊的结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500kg的,桁架机械手

网友:
齿轮齿条,一侧辅轨,一侧滚轮,平行度要求低,没出现卡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