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打开装配体不显示零件

楼主(2018-07-24):
装配体操作中突然不显示所有的零件,没有隐藏或者压缩零件

补充内容 (2018-7-25 11:38):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详见14楼

楼主:
求解决方法,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在设计树选择一个零件右击显示,试试。

网友A:
点放大和缩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放大和缩小看看

谢谢,没有用

网友:
全屏显示看看。有可能是一个零件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使得整个装配体显示很小,导致眼睛看不到了。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

网友B:
我曾遇到过一种情况,装配体看不到零件,但是从装配体里面打开零件,零件却可以看到,我是这样操作的,按住ctrl随便拖拽一个零件(即随意复制一个零件)你会发现这个件是可以看到的,然后撤销(ctrl+z),然后再重建,这时候会发现零件全显示出来了,前面如果不撤销把这个件删除再重建也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方法也不行

网友C:
是不是图层没有设置好,把零件显示关闭了。

网友:
电脑问题?关机重启试试呢,可能会有画面卡的情况的,看不见了

网友:
会不会是模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图层没有设置好,把零件显示关闭了。

图层是什么玩意,SolidWorks实体文件有图层这东西吗,你是不是根本没审题啊

网友:
选择一个零件孤立看看能不能看得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解决了。用ctrl+5/ctrl+6/ctrl+7/ctrl+8都可以显示出来,可能有时候只是屏幕上的一个小黑点,ctrl+5时小黑点在屏幕左上角,ctrl+6时小黑点在屏幕左下角,切换ctrl+5/ctrl+6时小黑点会在屏幕左侧上下移动注意观察,放大小黑点就是装配图。造成屏幕不显示的原因:还是在装配过程中有个零件没有配合关系离主装配体太远,由于没有配合关系操作时怎么移动到那么远的距离没有留意,这个零件不是最后装配进去的零件,查找时没有找到,整屏显示全图时距离太远显示的只是两个很小的黑点没办法看的到。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B:
我曾遇到过一种情况,装配体看不到零件,但是从装配体里面打开零件,零件却可以看到,我是这样操作的,按住 ...

我今天也让我遇到了,这样弄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