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箱轴承经常损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24):
大家好,我使用的精研减速电机,电机实际使用时未损坏,减速箱里的轴承坏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由于定、转子铁心轴向错位或重新对转轴机加工后精度不够,致使轴承内、外圈不在一个切面上而引起轴承运行“别劲”后温度升高直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定、转子铁心轴向错位或重新对转轴机加工后精度不够,致使轴承内、外圈不在一个切面上而引起轴承运行“ ...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外界的因素,如受到外力等。

网友:
减速机轴承损坏的原因很多,比如:轴承型号选择有误;装配的原因;减速机内温度过高;冲击负荷过大等等原因都可能造成轴承损坏。

最好就是找厂家或者供应商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么就换品牌或者换型号。

网友:
你既然选择的是精研的标准减速电机,我觉得你应该是负载的问题吧,可能负载过大,或者有冲击负载,或者径向力太大等等,精研的减速电机我也用过,质量没问题。

网友B:
轴承润滑不好算一个可能性。

网友:
减速机润滑不良,箱体内有杂质,对中不良,轴向有载荷等都有可能,轴承本就是易损件

网友:
建议做振动检测,收集历史数据,定向分析受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润滑不好算一个可能性。

我们低转速轴的后侧轴承损坏卡死,还有的轴承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