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口头算设备的耗气量

楼主(2018-07-25):
谁能帮忙教下,怎么口头算设备的耗气量(预估),伺服步进点击选型 等,感谢

网友A:
问的挺简单,我也回答的简单点。。都是凭经验选,计算,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挺简单,我也回答的简单点。。都是凭经验选,计算,不存在的

0.0 .....

网友B:
耗气量有个经验公式,可以百度的。电机选型我也懵逼,问公司前辈,前辈说凭以前做过的经验,负载,速度变化电机跟着变化。再把专门做电机的拖过来沟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耗气量有个经验公式,可以百度的。电机选型我也懵逼,问公司前辈,前辈说凭以前做过的经验,负载,速度变化 ...

需要什么的就把供应商拖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什么的就把供应商拖过来

....我们目前就是找供应商的,但是自己得会粗略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气量有个经验公式,可以百度的。电机选型我也懵逼,问公司前辈,前辈说凭以前做过的经验,负载,速度变化 ...

....很难受 0.0

网友(2019-08-07):
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