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传动的极限保护问题

楼主(2018-07-25):
最近有一项目,用丝杆传动螺母,要求丝杆传动螺母,螺母到达极限位置后,丝杆可以无限转动下去,达到极限保护的目的

网友:
就是到了远点之后,打滑呗。

楼主:
脱牙不行,脱牙后两个牙吭吭吭的,时间长了怕不稳定,我最早想到的就是
图中的就是脱丝的一种结构

网友A:
我们拆卸螺母时,会用一根假轴来保持螺母中的珠粒不掉出来。就像楼上,你就画一根这样的放在最后就好了。用弹簧一直给弹力,让他回去的时候有一个推力。

网友:
lz是不是还要反向摇回去。

看你的手绘图,似乎是一个整体机构,应该是有往复的吧

楼主:
这也要拿出来说,我一向只签名不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拆卸螺母时,会用一根假轴来保持螺母中的珠粒不掉出来。就像楼上,你就画一根这样的放在最后就好了。用 ...

这样的话极限位置会一直磨牙,时间长了会不会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要拿出来说,我一向只签名不写字

网友:
那样的丝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脱牙不行,脱牙后两个牙吭吭吭的,时间长了怕不稳定,我最早想到的就是
图中的就是脱丝的一种结构

脱牙还是头一次见,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不要做广告了,蓝冰好像是个厂商,好像有报价联系过,现在关键是我的极限保护结构搞不定,脱牙不稳定,另外的极限保护方案已经有专利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牙还是头一次见,长见识了,谢谢

脱牙是很次的结构,有一种很好的极限保护结构,但已经有申请专利了,别人专做这种产品,我想要做必须有另外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牙是很次的结构,有一种很好的极限保护结构,但已经有申请专利了,别人专做这种产品,我想要做必须有另 ...

能说说专利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