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微型减速电机不通电为什么会有阻尼?

楼主(2018-07-25):
微型电机在不通电时为什么会有阻尼?通电以后为什么会有一个锁紧力?

网友A:
其实不能算是阻尼  电机反过来就是发电机,所以不通电是转动在切割磁力线做工,感到有阻力。当然前提是将电机的线连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能算是阻尼  电机反过来就是发电机,所以不通电是转动在切割磁力线做工,感到有阻力。当然前提是将电 ...

电动机运行中发生振荡时转子旋转磁场间有相对运动,阻尼绕组中便产生感应电流,该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阻止转子相对旋转磁场运行的转矩从而减弱同步电动机的震荡

网友(点评):
阻尼绕组适用于微型电机么,不通电也能用手转他也能发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运行中发生振荡时转子旋转磁场间有相对运动,阻尼绕组中便产生感应电流,该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 ...

我猜你的电机转子应该是永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