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弹簧自动伸缩

楼主(2018-07-25):
在SolidWorks装配体环境下(而非在动画仿真里),怎样实现对弹簧的实时伸缩(不重建模型或刷新)?

网友:
弹簧它不是刚体,是个柔性体,所以在CAD软件里,柔性体的运动基本上是通过重建模型实现的。
你说的那种动画只能到专门作动画的软件里去实现。
而且变通方法也有,比如以重建模型来实现弹簧变形,录制一系列静态图片,再高速播出,看起来像动画一样。粘土动画就这么实现的

补充内容 (2018-7-25 13:10):
笑话,看过教程吗,参数化驱动,本质上不还是重建模型吗

网友(点评):
说了一大堆,其实solidworks可以做弹簧伸缩的,网上教程有的是。

网友A:
装配体环境必须要通过刷新,不过做成因变量驱动,电脑配置不错,可以直接拖动随动,虽然本质上还是在不停刷新

网友:
你把各种实现的可能,都封闭了。答案明显是NO

你要能办到,不画图就把模型建好,还把工程图做出来,我就能做到弹簧自动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环境必须要通过刷新,不过做成因变量驱动,电脑配置不错,可以直接拖动随动,虽然本质上还是在不停刷 ...

能详细的说说怎样实现吗?

网友:
用弹簧两头的配合零件做约束,弹簧的长度就通过那两个零件的距离驱动,弹簧进行参考建模。那两个零件距离变化,弹簧长度参数跟着变。网上有教程,w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