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位式装夹方案

楼主(2018-07-25):
难题一:滚珠丝杠,带动的导轨滑块锁紧方式设计
具体工况:轴向负载较大,现在用的是导轨制动器,但23宽的导轨锁紧力只能达到100Kg,有些不足。主要是想用导轨制动器在任意位置锁死,现在正打算用电机抱闸实现。
图1
思维启迪
A:伺服电机控制运行距离 导轨套在静止时锁死,建议采用图2所示导轨。
图2
B:任意位置锁死的话,液压夹持衬套可以实现。
难题二:易变形零件加工方案
具体工况:铣加工,零件误差都在0.4左右。真空吸零件会变形,而且没有位置安装支撑缸。
图3
思维启迪
A:不要吸到就行,隔0.1mm。
B:手动螺丝由下往上顶,20毫米,能做很多事情。或则绿色里面装顶杆,下面装弹簧,侧面螺丝锁紧。
C:把磁铁改为多个单块。
难题三:夹位式装夹方案
具体工况:要求占用空间最小的情况下加工多件。
图4
思维启迪
A:这样攻丝还要转换角度,加工夹具麻烦。有现成的两个斜面接触侧压块,装夹方便,稳定性还好。
B:有种侧压块效果还不错。
图5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图2的导轨很新颖,楼主在哪个牌子上面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的导轨很新颖,楼主在哪个牌子上面看到的?

某宝上大把,LGD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