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通径

楼主(2018-07-25):
各位前辈,你们好!液压阀的通径是指的哪里的直径,比如是板式安装阀,力士乐的换向阀 4WEH25阀,通径是25,具体指的是哪里的尺寸,是阀块下面的直径(带密封圈)还是和阀块连接的盖板上的尺寸?

网友A:
阀体P/T/A/B口直径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
通径就是个名义尺寸,方便确定阀的流量级别,无实际尺寸对应,一般的板式阀的底孔会比较接近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A:
阀体P/T/A/B口直径

专业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