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润滑油询问

楼主(2018-07-25):
有谁知道,德国SSB减速机更换的润滑油有什么特殊要求么?建议使用哪个型号的润滑油?
减速机型号:SgFH010-0511.04380.00

网友A:
在网上找这个型号减速机的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一般都有润滑系统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这个型号减速机的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一般都有润滑系统的数据。

就是难以找到,所以特来家里请教请教

网友(2018-09-28):
用日本原装进口的 高速油脂,一秒移动4米的。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