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特别是里面的箭头

楼主(2018-07-25):
这张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还有内部的箭头是软件里做的还是另添加的

网友:
word也能做出那个箭头来,就看时间多少了。

网友:
这还用说,另外添加的

网友:
一两张图可以直接考虑用PPT(word也可以,不过没有PPT好操作)
量大的话考虑visio、Axure、MindManager之类的

个人偏向于PS,不过这个前期的准备时间比较长了

网友(点评):
PS简单无脑相当好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图片编辑软件做的,做平面设计的都了解

网友:
AI和p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