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式输出乱码

楼主(2018-07-25):
新手学习方程式,方程式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是输出方程式的时候乱码,输出的是TXT格式,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看看(公司电脑装有加密软件,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A:
确认一下文件输出时的【编码】

网友B:
*TXT格式的字库字体不全造成的吧?

网友C:
你当加密软件中的加密是怎么加密的,如果你能正常输出,那加密软件是干什么吃的

网友:
这和加密软件应该无关吧。

你可以用手机拍,如果能够的话。

网友:
输入法,有时候只认英文,中文全角识别不出来,还有,如果用WPS的话,就更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文件输出时的【编码】

不太明白,输出就一个选项,怎么确认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T格式的字库字体不全造成的吧?

没弄过这个字体库,跟WORD什么的不共享字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当加密软件中的加密是怎么加密的,如果你能正常输出,那加密软件是干什么吃的

有可能有关系,我用的SW2016,之前做toolbox,用07EXCEL 输出不了,后来改的13版,可以输出也正常,但是要解密之后才能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