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模型消化

楼主(2018-07-25):
现在的公司主流设备的模型图和工程图在我手里,我反复的消化了2个月了。

1. 一开始天天看,看模型,看工程图。试着熟悉它。

2.后来自己把它模型子装配体拆了自己软件装了一遍。 把重要零部件自己也模型建了一遍。

现在迷茫了,开始不知道怎么继续消化这台设备了。 图我也画了,模型也建了,装配体也自己装了,工程图也反反复复的看了。接下来该如何深化学习呢?

网友:
与实物对照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自己动手装配,调试才叫研究

网友(点评):
调试才是最主要的,光拧螺丝装配怕是不够

网友:
什么类型的设备?

一个是从宏观上去琢磨这台机器,从主要技术参数入手,看机器的运动形式,机器从头到尾是如何实现这些技术参数?

机器的主要和关键零件都有哪些?这些零件是采购来的?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如果是自己设计的,他们是如何加工成的?

整机的装配中哪些装配工艺是重点?在机器装配中主要的控制点和控制程序有哪些?如何去控制?(控制程序一般在质检部门,你不一定能看到)

装配完成,跟前去调试机器,记录机器运转过程中主要参数的的数据,为后面改进或升级提供参考。还有在调试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能解决?哪些问题不好解决?对不好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掌握这些之后,下来就是自己要思考,这些零部件是如何进行计算和选择的?这又是提升了一大截,上升了一个台阶。

对着一台机器,如果你眼里有活,到处都是要学习的知识。

网友:
可以想想如果自己设计,能不能做的出来,一些现在的机构有没有优化或者提升的可能,目前的设备还有没有再改造,更智能话改善的空间

网友:
整个设备工作流程明白没,是否有些结构设计太过复杂,不利于装配和拆卸,零部件是否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可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