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r12Ni25Mo3Cu3Si2Nb(941)硬度多少?好加工吗?

楼主(2018-07-25):
一个客户要求用这料,谁加工过这材质的产品,硬度多少?加工用普通YW刀具可以加工吗?

网友:
0Cr12Ni25Mo3Cu3Si2Nb(941),为奥氏体不锈钢,属工程结构钢,不是机械零件用钢,耐磨性不是主要要求;它的力学性能要求主要是保证韧性和塑性,成分相同时,硬度越低证明其塑性和韧性就越好,因此,它对硬度的要是越低越好。

网友:
不锈钢还可以,不算难加工。一般都用YW1 YW2 YG8, 建议用YG8慢转速 大走刀,精加工可以用YW 高速精。

网友:
yg8是加工不锈钢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