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eks草图中的尺寸,哪里去了?

楼主(2018-07-25):
solidwoeks草图中的尺寸,哪里去了?

如题,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在网上找了一个阀门的模型,但是需要做成不同的配置,编辑草图时,看到草图的约束尺寸看不到,怎么显示它的约束尺寸呢?哪位社友给我指点下。

网友: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隐藏了。如图。

网友:
楼上没审题吗,那是显示或隐藏草图的功能,而楼主的图片是看的到草图,却找不到草图尺寸。

网友:
也许是CAD格式的文件直接输入到草图,然后“固定”。

就不显示标注尺寸了

网友:
默认黑色表示完全定义,完全定义有很多情况,不一定非要用尺寸约束,有可能是固定位置了,有可能是实体边界等等,如果说有尺寸看不见,那就是隐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解决了,草图看不到约束尺寸,是因为前面有父系草图约束了,这个草图是根据父系草图描下来的。

网友:
估计就是转换实体引用,点草图的线会显示出约束来

网友A:
楼主在下载的数模还有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下载的数模还有参数吗

父草图有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