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位系统PCCAD软件

楼主(2018-07-25):
各位大侠,不知道有用64位系统PCCAD软件的小伙伴,
有的能否分享个学习学习!!

网友A:
百度搜索,第一页第四个搜索结果

网友B:
可以先安装个修改后的32位CAD,然后就可以安装32位PCCAD,不知道功能受不受影响

网友:
我用的 WIN7 64但是在家装不上

网友:
为神马不学习AUTOCAD,它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下载吧我在用的https://pan.baidu.com/s/1iuFVWjf8TI9gx3eQuQrybQ

这个是和哪个版本CAD配套的?16及以下版本的CAD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安装个修改后的32位CAD,然后就可以安装32位PCCAD,不知道功能受不受影响

这个方法以前根据网上的教程试过几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第一页第四个搜索结果

谢谢,回头试一下看能否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和哪个版本CAD配套的?16及以下版本的CAD可以用吗

好像不用安装cad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试一下看能否安装成功!!

我有修改好的安装板,之前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C:
这里下载吧我在用的https://pan.baidu.com/s/1iuFVWjf8TI9gx3eQuQrybQ

兄弟你这适合哪种CAD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