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铬的零件,还能镀金吗?

楼主(2018-07-25):
镀铬的零件,还能镀金吗?

如果能,是直接在镀铬层上镀,还是把原镀层退镀后再镀金?

需要镀金的零件是海福乐的产品:
气缸式翻门支撑, 适用于木质上翻门板,表面处理是:镀铬抛光

谢谢!

网友A:
要清掉铬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清掉铬层

谢谢。

网友:
硬铬表面上无法在粘付其他的金属层的,更别说是金层了。

网友:
退铬重镀,没有别的路

网友B:
铬镀层表面钝化后高硬度、高致密性,化学成分稳定,所以不能和金层紧密粘结,需退镀后重新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铬镀层表面钝化后高硬度、高致密性,化学成分稳定,所以不能和金层紧密粘结,需退镀后重新镀金

谢谢你。本来是要买了供应商的气动杆来镀金的,看样子有点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本来是要买了供应商的气动杆来镀金的,看样子有点麻烦了。

要求供应商不镀铬就行了,你买回来直接镀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供应商不镀铬就行了,你买回来直接镀金

是买回来的成品件,数量很少,供应商不会鸟我们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