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高速往返运动用什么机械形式实现?

楼主(2018-07-25):
       1.5M行程,高速往返,2S一个来回,带3公斤负载,什么机械形式可以实现?滚珠丝杆速度达不到,曲杆结构估计行程太长,希望大家帮助,苏州地区做这个的甚至可以报个价格,公司设备做个改造。

补充内容 (2018-7-25 21:41):
空间不限,成本20000以内吧

网友A:
用同步带,气缸不知道有这么长的没有

网友(点评):
直接气缸搞这么长,会哭死

网友(点评):
同步带是正解。电机功率选大点,同步带选结实点的。减速机变比选小点的。

网友(点评):
气缸的速度估计难达到这么大,定制气缸的话也很容易。现在气缸筒都是挤压型材,定制的话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

网友(点评):
因为带3kg负载,且速度基本上1.5m/s,建议用链条,同步带可能吃不住。

网友:
电机带动皮带可能能实现。

网友:
磁悬浮应该行

楼主:
老哥取笑了,磁悬浮~

网友(点评):
AB 倍福有那种磁悬浮运动装置

网友:
速度太高了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同步带,气缸不知道有这么长的没有

猪哥这个气缸是肯定不行了,500行程的大概都要1S单程(含电磁阀反应时间)
同步带这个速度怕是没用几天要坏掉,或者磨损比较严重
丝杆,楼主怎么判断不行的,用大点导程不行吗?

网友(点评):
高速同步带。3M/S照样干。或者弄倍速机构

网友:
直线电机啊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2W是搞不定的。。。

网友:
苏州地区啊,那你去看看横机改造的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猪哥这个气缸是肯定不行了,500行程的大概都要1S单程(含电磁阀反应时间)
同步带这个速度怕是没用几天 ...

LZ还有好多细节不清楚,例如安装空间,电源还是气源,成本,可调节等等。
btw,不要轻易说气缸不行哦,可以加倍程机构。

丝杆要长寿,必须滚珠,我觉得太贵了吧

与刀侠,猪侠讨论!

网友D:
不是太懂滚珠丝杠,问下为啥会达不到?平均速度1.5m/s,考虑加减速,峰值按3m/s算,丝杠直径加大点,转速1-2千转也搞得定啊,行程选大点的,转速也不过几百转而以。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滚珠丝杠,问下为啥会达不到?平均速度1.5m/s,考虑加减速,峰值按3m/s算,丝杠直径加大点,转速1- ...

肯定可以达到。选大导程的。
应该主要是这么长的,不便宜

网友:
好大的凸轮!

网友:
还要看你别的要求了,这种速度的可以SMC的同步带电缸,或者雅马哈的单轴机器人(线性马达)。

网友E:
不用说了,齿轮齿条,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滚珠丝杠,问下为啥会达不到?平均速度1.5m/s,考虑加减速,峰值按3m/s算,丝杠直径加大点,转速1- ...

估计觉得太贵了,或者寿命精度等其他方面,估计他主要想问问论坛里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吧

网友:
连杆机构为什么被你直接否定了?你这空间到底多大?你有没有自己尝试着设计这里的连杆机构?无论从什么方面考虑,如果连杆机构OK,那它就是最优秀的方案,所以小弟想问问楼主为何把连杆机构给直接否定了?

网友(点评):
1.5m行程用连杆??ARE YOU KIDDING

网友(点评):
这就是你们直接否定连杆机构的理由?感觉挺大,所以不行?你这否定是因为你有相关经验吗?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设计这样的连杆按你经验需要多大的空间?多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1.5米行程用连杆,也就是说曲柄半径是0.75米,这可以用啊。就算这是个船用发动机的曲柄加上活塞吧。

网友:
单程可以的,但是考虑加速度就不行了。可以考虑双动子的直线电机。交替运动,规避回程!

网友:
条件不足

网友(点评):
给大侠email了,请查收。

网友:
用机械式无杠气缸,大约3000左右。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直接用直线电机吧

网友:
这速度要考虑运动惯量了

网友:
有粉尘吧?

网友:
用来回轴应该可以

网友:
没见到大神出来计算惯量。先声明,在下不会,坐等。

网友:
1500/30*60=3000,  3000转,导程30

网友F:
楼主可参考游梁式抽油机,你这个负载小,套用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参考游梁式抽油机,你这个负载小,套用很容易

意思是用曲柄滑块?

网友(点评):
是啊,这个简单好实现,能耗也低,楼主要出得起钱的话肯定不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说了,齿轮齿条,必须的!

气缸+齿轮齿条+导向,完全没问题。

网友G:
同步帶可以滿足的,以前公司給巻線机做自动化上下料的送料机构就是同步带,速度和楼主提供的差不多,长度要3M,
就是同步带机构是标准机构专门有卖的,并不是非标自己做的,要求高的话,自己做稳定性和疲劳寿命没法预估的,会有风险

网友(点评):
请教下,涨紧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齿轮磁条

网友:
感觉一般大型的五金件的transfer 模具的气动移料机构就可以

网友:
丝杆可以呀  导程在30以上  电机转速3000rad/min  就够了呀  我们都做过2m/s的

网友:
或者  这么轻的负载  直接上直线电机呀   速度刷刷的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联系我QQ 382724848 1.5秒   2米5 来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说了,齿轮齿条,必须的!

英雄所见略同,哈哈。我们就是用的齿轮齿条  行程差不多1.6m样子,负载大概20公斤。速度80m/min

网友(点评):
最大速度做到200m/min,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还有好多细节不清楚,例如安装空间,电源还是气源,成本,可调节等等。
btw,不要轻易说气缸不行哦, ...

前面说的有点武断,没注意到负载只有3KG
气缸确实可以尝试用SMC的高速气缸,倍行程也是办法之一

皮带确实有很多高速的,但是我没用过,对这个2S一个来回多少心存疑虑
另外倍行程里面也有皮带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的有点武断,没注意到负载只有3KG
气缸确实可以尝试用SMC的高速气缸,倍行程也是办法之一

lz的预算比较宽裕,我觉得太多方案可以满足。关于皮带或者同步带,我提一个问题,高速下如何涨紧?
其他的方案,可以有刚性的导向。
欢迎讨论。

网友:
兄弟,电机驱动齿轮齿条,可以参考机器人第七轴

网友:
1.直线电机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2.伺服电机啊+滚珠丝杆也可以实现

同步带不一定能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步帶可以滿足的,以前公司給巻線机做自动化上下料的送料机构就是同步带,速度和楼主提供的差不多,长度要 ...

额,我有大概复制的画过一个版本,但是要求没有那么高,张紧的话一个主要还是靠两侧的拉紧机构调整顶死,下层还有一套随动轮,可以向下调节张紧,他那种其实更应该定义为皮带缸,是买的定制标准件,我记得不便宜,没记错的话在2W左右,
我现在已经不在那公司了,不然可以拍点照片学习学习。。。。。

网友:
二手的安川直线电机  2米行程   3公斤妥妥的  价格2W以内   楼主考不考虑?

网友H:
大侠请问这个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侠请问这个是怎么驱动的?

直线电机是平板化的伺服电机而已

网友:
用齿轮齿条,建议斜齿轮。。。最经济实用方便,注意润滑。。

网友:
偏向直线电机。。。

网友:
直线电机可以的,我用的双头行程1米,负载30公斤的报价也才2W

网友:
速度太快了

网友:
有定点定位要求吗?有的话用直线电缸。
IAI的叫法是线性伺服马达型电缸,比如LSA-S8SM-I-100-1560-T2 就适合,最高速度2500mm/s。
但是价格很高。

如果不想用直线电缸,可以在你原有丝杆基础上,再增加一套倍速机构,但是丝杆、电机都要重新核算。

网友:
丝杆应该可以吧  导程大一点的

网友:
用直线电机,价格2W以内绝对可以搞定,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给你做完整方案报价。

网友:
直线电机问问看。

网友:
肯定直线电机啊,就是贵 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还有好多细节不清楚,例如安装空间,电源还是气源,成本,可调节等等。
btw,不要轻易说气缸不行哦, ...

滚珠丝杠是有DN值得限制的。速度太快钢球循环部件会出问题。不过1.5m/s应该有能用的丝杠。

网友:
齿轮齿条吧,估计声音有点大

网友:
偏心轮加连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步帶可以滿足的,以前公司給巻線机做自动化上下料的送料机构就是同步带,速度和楼主提供的差不多,长度要 ...

往复运动不需要张紧  直接截断。

网友(2019-04-0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正弦机构

网友:
负载那么小,用齿轮齿条就行啊,一个400w的伺服电机,2模的齿轮就够了,多加点润滑,简单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