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的腰形孔可以机加工做出来吗?用什么方法做?

楼主(2018-07-25):
       想在阀体内部打一个腰形孔,比较长,宽度(或直径)在10~20mm之间。长度150~400之间。请问能打吗?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来,镗孔可以做出来吗?好做吗?
       还是采用连续钻几个孔,然后用铣刀将剩余的部分铣掉

网友A:
能下刀就好办,铣床直接铣被,刀杆不干涉就行

网友B:
可以用机加工方式,铣床上铣削。

网友C:
能装夹,能下刀就可以,我亲眼见过别人用铣床铣过这种孔,铣刀一刀挨一刀的踩,踩出腰形槽再精修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下刀就好办,铣床直接铣被,刀杆不干涉就行

好的,谢谢啦。请问费不费事,加工精度不要很高,在数控铣床上做起来费不费事?浪不浪费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装夹,能下刀就可以,我亲眼见过别人用铣床铣过这种孔,铣刀一刀挨一刀的踩,踩出腰形槽再精修边框

请问费不费事,浪费工时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机加工方式,铣床上铣削。

谢谢啦,知道了,请问费不费事,浪费工时否?

网友:
铣削不费劲,关键看铣削的刀具是否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知道了,请问费不费事,浪费工时否?

不费事。铣腰型孔对铣床来说很容易加工,我大学毕业实习开的就是铣床,也干过这个活。

网友:
直接铣出来比较费劲,可以先打几个洞,再用铣床手铣。如果是加工中心,就直接干了,没有这么麻烦的。

网友D:
内部????    加工之后焊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费不费事,浪费工时否?

这个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吧,也还好,要不了一会儿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    加工之后焊补?

不用,加工后用封板堵住

网友:
没图,只能猜了
腰形孔,应该是双曲线形状
那么,按照车削原理,车床主轴是一根回转轴线,刀具进给线则是直线,与回转轴线不相交,成一定角度。
实际例子,复印机的棍子,就是中间凹两边鼓的双曲线形状,就是这么车出来的。当然,复印机棍子形状差异,肉眼不太容易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加工后用封板堵住

那就正常加工呗

网友:
腰型孔很常见啊,都是铣床直接干,精度要求不高的更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