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8-07-25):
大家常用的皮带怎样计算使皮带不打滑的摩擦力呢?然后一个就是皮带的所需要的转矩怎么计算呢?

网友:
先查查机械手册^_^

网友:
V型皮带防止打滑常用的方法是将皮带张紧,使皮带与皮带轮之间的压力增大,从而增大它们之间的摩擦力。

网友:
各种型号皮带有相应的最小带轮直径,和每根皮带传递功率,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