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牵引电磁铁代替气缸

楼主(2018-07-25):
  冲床上使用牵引电磁铁拉动离合器,动作频率可以很快,甚至一秒一次。气缸很难做到这么快。这东西几乎就不会坏,可靠性极好,价格便宜。而且控制简单,也不需要空压机。我想在一些短行程受力小的自动化控制场合,用电磁铁代替气缸。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关键是到位后力的保持性不好解决。

网友:
它的输出力有气缸稳定,有气缸输出力大吗?

网友:
气缸做到1s,没问题的。

网友:
肯定可行,我以前就用过,但电磁铁的噪音听起来很难受

网友:
气动和液压的换向阀都是电磁铁驱动的吧,跟气缸比行程小速度快

网友:
X62铣床上就是

网友(2018-09-06):
在一些短行程受力小的自动化控制场合,用电磁铁代替气缸!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不知道楼主最近是否由新进展!

网友:
我接触的电磁铁为啥都短命

网友:
需要“极短”形程才可以,否则不稳定;另外最好搞一下防尘,否则铁屑会让你欲生欲死

网友A:
听好多人说了电磁铁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好多人说了电磁铁容易烧坏

电磁铁有一个工作频度的限制。

网友B:
高频气缸也可以做到1秒内动作好几次,气缸的力还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气缸也可以做到1秒内动作好几次,气缸的力还稳定。

气缸一秒往复几次,不是气缸决定的。是电磁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气缸一秒往复几次,不是气缸决定的。是电磁阀。

高频电磁阀这频率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气缸能不能“反应”过来,气缸的行程、启动压力等都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磁阀这频率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气缸能不能“反应”过来,气缸的行程、启动压力等都很重要。

你说的没错。

大家一般不会说高频气缸,只会讲高速气缸。

网友D(2019-02-19):
怎么解决电磁铁发热问题?加冷却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电磁铁发热问题?加冷却系统?

限制工作频率

网友E(2020-07-31):
想知道大家都用的什么电磁铁?最近有个案子,不能使用气缸,工作行程25mm,负载2.5KG。我想用牵引电磁铁MQD1-8+弹簧替代,但不知道性能稳不稳定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大家都用的什么电磁铁?最近有个案子,不能使用气缸,工作行程25mm,负载2.5KG。我想用牵引电磁铁MQD1 ...

直线电机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