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这个摆动轴的所需扭矩大小

楼主(2018-07-25):
大概基本的外形,摆动圆心在那个圆形的凹坑那里。我的算法是用薄的那一段跟下面厚的一段的转动惯量相加乘以角加速度所得到的加速扭矩,不知道对不对,我来请教一下,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你计算的只是惯性阻力矩,还应当加上重力产生的阻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只是惯性阻力矩,还应当加上重力产生的阻力矩

重力的阻力矩是重力乘以力臂,力臂长度是旋转中心到重心的距离嘛?

网友:
理论力学基础还是很重要

网友B:
题目没看懂,楼主这个零件绕那个点旋转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没看懂,楼主这个零件绕那个点旋转摆动?

后面接的行星减速机,相当于连接轴位置

楼主:
这个摆臂只需要摆到一定角度就可以,不超过90°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力的阻力矩是重力乘以力臂,力臂长度是旋转中心到重心的距离嘛?

我也很好奇,我一般也是和LZ一样计算的。重力方向应该产生的径向弯矩,我一直都以为是核算径向刚性的时候才 要用的。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

楼主:
没有大神来指点一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