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温升问题,5分钟不能超过50°,转速4万转,大家有相关经验吗?

楼主(2018-07-26):
普通的金属行星齿轮箱,加润滑脂,轴承固定,现在不能满足要求,实测3分钟后都在150°了

网友A:
增加散热

网友B:
什么设备要4W的转速。。。。

网友C:
转速4万转,3分钟后都在150°了
这个应该很容易就办到
想把温度减下来,关键在于制造工艺。我猜设计是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散热

没有空间了,外部增加散热不现实,目前能动手脚的只有齿轮箱的齿轮和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要4W的转速。。。。

医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4万转,3分钟后都在150°了
这个应该很容易就办到
想把温度减下来,关键在于制造工艺。我猜设计是抄 ...

有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经验吗?

没有,4W转可是不常见

网友:
散热办法:1.齿轮箱外面加水冷,可以参考一下液压站做法。
                2.传动动主轴建议你做空心可以过冷水。

网友:
可能的方案:
1、可以将热油导出来经过冷却再进去;
2、也可以将冷水通过布置在两端的水道导入到放在油里的水散热片里,冷水进,热水出;
3、是不是加油过多或过少?
4、在轴承处形成足够的油流。
仅供参考。

网友:
呵呵   加工精度装配精度的问题
楼主在哪里?  鄙人略懂的一点点高速传动皮毛,
如果距离上海近的话或许  或者可以稍微帮上一点小忙

网友D:
这么高的转速,用润滑脂是不对的,应该用油浴润滑,而且润滑油必须增加散热器。这么高的温度,不会形成有效的油膜。
方案是采用油浴润滑,并且外置循环箱以及散热器,主动泵油。

网友:
流动水冷

楼主:
产品太小,没发加流动液体油啊 密封也是个问题,那么高转速 里面发热也会膨胀流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做成带呼吸孔的。

网友:
把箱体材质改为铝合金,带密集叶片式散热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转速,用润滑脂是不对的,应该用油浴润滑,而且润滑油必须增加散热器。这么高的温度,不会形成有效 ...

以前干过这么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干过这么高速?

曾经干过转速6400转左右的,功率大约3.5kw,重载,用6204-2z轴承,轴承自带的润滑油很快就烧干,轴承很快就散架。咨询过轴承厂家,查询过资料,要用油浴主动方式润滑,如果温度过高,要用散热器,加个小油泵,温度最好不要超过80到90摄氏度,不然密封和润滑油容易变质。如果条件允许,增加过滤系统。感觉应该和发动机润滑系样,这样最保险。

楼主:
听说进口样品一点问题的都没有,准备找个进口样品看看,产品才12外径那么大,如果采用液态油润滑,还需要密封处理,漏油了怎么办

网友:
高输齿轮轴要做动平衡,润滑油粘度不能太高,轴承选高速轴承,油润滑。加工配合精度,同轴度要求都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