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sw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1.那个放样切除的图形不能够阵列出来吗?
2.做筋的时候,有时筋拉的出来,有时不可以具体原因搞不懂,特别是第一次出来了,第二次又不可以,我方向没选错
3.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这类孔通常用异型孔这个命令。如果标准尺寸不是自己想要的可以修改,像你这种孔也可以用旋转切除,扫描,放样是特殊曲面特征都是比较耗内存的一般能用别的命令代替就替代。
2.筋这个命令是怪怪的,总会出错误。拉伸比他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类孔通常用异型孔这个命令。如果标准尺寸不是自己想要的可以修改,像你这种孔也可以用旋转切除,扫描, ...

感谢大佬,钻进牛角尖了,把旋转切除忘记了;还有那个筋的,在曲面上拉伸容易留下间隙,所以用的筋这个特征,就像我图上的那个筋,拉伸的话,为了没有间隙,我要做两步画出轮廓,拉伸,在切除一个三角形,两步才能完成感觉很繁琐。您有什么好点的操作吗?

网友B:
1当然不能了,你的放样切除特征是依附于第一个特征的,阵列之后 放样切除特征依附于谁去
2筋特征使用的前提是单一实体构成的零件,比如铸件,而多实体的焊件则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钻进牛角尖了,把旋转切除忘记了;还有那个筋的,在曲面上拉伸容易留下间隙,所以用的筋这个特 ...

筋的命令实质是拉伸。所以在曲面上他会生成)| 这样0间隙的特征就会报错

网友(点评):
如果一次拉伸做不出效果 多用几个命令把他画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当然不能了,你的放样切除特征是依附于第一个特征的,阵列之后 放样切除特征依附于谁去
2筋特征使用的前 ...

可是前后左右都有一条筋,因为不对称的原因,我做了三条后,第四条做不出来,找不到原因呀。像您说的多实体焊件不可以的画,那为什么前面三条我做出来了?求解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筋的命令实质是拉伸。所以在曲面上他会生成)| 这样0间隙的特征就会报错

好的,谢了

网友B:
别听楼上胡JB扯,什么间隙,那条直线在筋特征上意味着两端无限延伸到最近的实体表面,而且筋特征只能用于单一实体的零件,单一实体哪来的间隙,是你图的问题,你想直线右端点保证距离176,就应该在右端点上做一垂直线,拉到下面去,保证筋特征形成的筋有这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楼上胡JB扯,什么间隙,那条直线在筋特征上意味着两端无限延伸到最近的实体表面,而且筋特征只能用于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