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减少氧气进入量的小方法

楼主(2018-07-26):
公司有个加热炉,拿出样品时会有氧气进入,导致炉内氧气量过高(大神们可以想象一下,从厨房烤箱拿出东西,打开盖子,会有氧气进入)。有没有什么小方法可以减少打开盖子时氧气的进入量?

网友:
太空站进出舱的办法

网友:
两道门不行吧,烤箱拿东西出来,你两道门,要把胳膊拆开啊。

网友:
你可以先进行燃烧一下(预处理),然后开始下一步动作。

网友:
拿出零件之前,先给炉内通入惰性气体或者氮气(不与零件产生化学反应的气体),临时隔绝空气。

网友A:
保持微正压氮气(便宜),如果氮气也有影响就用惰性气体

网友:
把加热炉放在充满充满惰性气体的房间里,你样品通过房间内部的机器取出,等冷却后通过油封取出。不成熟的想法,不知道你的产品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微正压氮气(便宜),如果氮气也有影响就用惰性气体

CO2行不行?

网友:
感觉最简单的方案是,每次开门,向炉门喷射气体或液体,燃烧消耗氧气。

这个量稍微有点难控制,就看lz有没有相应仪器检测了。

网友B:
出加热炉之前再加一个缓冲炉,与加热炉和外界是能隔离的,加热炉出来之前先将缓冲炉的氧气抽掉,在把产品从加热炉送至缓冲炉,产品到了之后关闭加热炉和缓冲炉之前的密闭门,在打开缓冲炉取料(或自动出料)

网友(点评):
可能有取料机械臂,无法完全关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出加热炉之前再加一个缓冲炉,与加热炉和外界是能隔离的,加热炉出来之前先将缓冲炉的氧气抽掉,在把产品从 ...

看机构能不能满足了,如果有取料臂的话确实会麻烦一些,看看能不能做两次推料来出料,一次推出加热炉,第二次推出缓冲炉,,,

网友(点评):
直接消耗新增的氧气,更直接。

网友C:
看CO2能不能与零件产生化学反应,如果能发生化学反应,则不能使用CO2

网友(点评):
我是从成本角度考虑,CO2在这么高温条件下,没啥可以反应的吧。不了解这个,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温度高,是否反应不好说,楼主也没说是零件是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机构能不能满足了,如果有取料臂的话确实会麻烦一些,看看能不能做两次推料来出料,一次推出加热炉, ...

还是大神666!!!这样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CO2能不能与零件产生化学反应,如果能发生化学反应,则不能使用CO2

炉内充入正压气体,杜绝外部空气进入,如果炉很大,时间和成本会很高;如果炉内自身需要保持一定的某种气体浓度,例如氧含量控制在某一个严格的水平上,如果充入正压气体,可能影响烧制;

我想除了堵,就是直接消耗了。不知道是否更节省?
可能深入讨论还需lz给出进一步细节。

网友(点评):
这个就需要考虑具体细节问题了。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办法肯定有,就看哪种方法简单,经济,易于实现。

网友A:
你要是有现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当然也行,但是要考虑环境的二氧化碳浓度,最好能再抽走高空排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现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当然也行,但是要考虑环境的二氧化碳浓度,最好能再抽走高空排放

我想直接喷射一定量的气体或者液体,消耗掉氧气,

相对之前的堵,这是一种疏的思路。

网友:
我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请参考化学实验室经常用的手套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