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拧入几牙可以达到锁紧效果

楼主(2018-07-26):
BSPT螺纹  一般拧入几牙可以达到锁紧效果   1"BSPT最小螺纹长度是多少?

网友:
就是R螺纹,55°密封性管螺纹,GB/T 7306.1-7306.2,拧几圈,查下基准距离和螺距,这个不一定,一寸半以下基本5圈左右。1寸的螺纹长度最小14.5

网友:
查设计手册,上面有有效螺纹长度。

网友:
有效螺纹长度是通过机械手册来查询的

网友:
一般要求是拧直径的1.5倍左右,但至少要1倍以上,是比较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