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塑料产品会使用电铸模?

楼主(2018-07-26):
哪种塑料产品会使用电铸模?电铸模与机械切削成型的模具有哪些本质区别?谢谢

网友:
百度得来 的
电铸模具型腔

模具型腔
制作过程:把预先按所需形状制成的原模作为阴极,用电铸材料作为阳极,一同放入与阳极材料相同的金属盐溶液中,通以直流电。在电解作用下,原模表面逐渐沉积出金属电铸层,达到所需的厚度后从溶液中取出,将电铸层与原模分离,便获得与原模形状相对应的金属复制件。
电铸的金属通常有铜、镍和铁3种,有时也用金、银、铂镍-钴、钴-钨等合金,但以镍的电铸应用最广。电铸层厚度一般为0.02~6毫米,也有厚达25毫米的。电铸件与原模的尺寸误差仅几微米。
电铸的主要用途是精确复制微细、复杂和某些难于用其他方法加工的特殊形状工件,例如制作纸币和邮票的印刷版、唱片压模、铅字字模、金属艺术品复制件、反射镜、表面粗糙度样块、微孔滤网、表盘、电火花成型加工用电极、高精度金刚石磨轮基体等。
原模的材料有石膏、蜡、塑料、低熔点合金、不锈钢和铝等。原模一般采用浇注、切削或雕刻等方法制作,对于精密细小的网孔或复杂图案,可采用照相制版技术。非金属材料的原模须经导电化处理,方法有涂敷导电粉、化学镀膜和真空镀膜等。

网友:
一般是ABS, 需要电镀的塑胶材料。 原因是有些需要电镀的塑胶如ABS件上有符号之类,普通加工方法很难加工好。但是有缺陷的件电镀后缺陷会更明显。这种一般会电铸。

网友(2018-09-06):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