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上升机构设计

楼主(2018-07-26):
最近在设计一个一边旋转一边上升的机构。如下图,右边所示:需要在电机与减速机之间加一个同步带轮,另外在减速机输出端也接一个同步带轮,不知道图示机构是否合理。请各位帮忙评估一下,谢谢了!

问题1:联轴器设置是否合理?
问题2:中间轴设置是否合理?
问题3:行星减速机安装是否合理?
问题4:同步带轮能否定做,2级减速会不会有跳齿的情况?
问题5:用同步带轮好还是齿轮好?

补充内容 (2018-7-26 17:18):
简单点说,就是要实现一根轴(左边,末端带产品的那根轴)可以边旋转边上升(或下降),类似螺纹螺母副。螺纹螺距0.15mm。即:轴旋转1r同时上升(或下降)0.15mm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一个带动旋转,一个驱动丝杆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动旋转,一个驱动丝杆升降?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不是应该两个电机吗

网友(点评):
有固定的速比吧

网友(点评):
有固定速比,不如直接选相应导程的滚珠丝杠了,固定螺母,边上升边转。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应该有简便的结构,我第一感可以考虑同轴结构。

网友(点评):
lz追加了新的解释,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C:
图都看不懂 更别说建议了!

网友:
恕我直言,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两个电机吗

确实是固定速比,也就是电机转1r,丝杆上升或下降0.15mm,这么小的导程,我看了一下,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都看不懂 更别说建议了!

没有表述清楚,请见谅!
简单点说,就是要实现一根轴(左边的那根轴,末端带产品)可以边旋转边上升(或下降),类似螺纹螺母副。轴旋转1r上升(或下降)0.15mm。

楼主:
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有新解释请查看!

网友D:
你这个上面的同步带坏了要维修方便拆换吗?
要用同步轮还是齿轮就看你对空间布局有没什么要求。齿轮做的不好容易坏,噪音也大。同步带传动1:1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上面的同步带坏了要维修方便拆换吗?
要用同步轮还是齿轮就看你对空间布局有没什么要求。齿轮做的不 ...

问题提的好,同步带确实不太好拆!如果要拆上面的带轮时,要把电机组件拆下来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固定速比,也就是电机转1r,丝杆上升或下降0.15mm,这么小的导程,我看了一下,找不到啊!

滚珠还是Tr?

网友:
搞一个凸轮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述清楚,请见谅!
简单点说,就是要实现一根轴(左边的那根轴,末端带产品)可以边旋转边上升(或 ...

@蓝冰丝杠 蓝冰看看这个丝杆

楼主:
用到的是滚珠丝杆花键(滚珠丝杆+滚珠花键)。

1

1

网友E:
联轴器设置的没问题,但中间轴是如何保证其与减速机联接的,同轴度是如何保证的,整个机构拼搭在一起,肯定少不了过渡板链接,累积误差大,现场估计不好装配了。

楼主:
关键是我要的那根轴要转3圈左右,螺距0.15mm,太小,凸轮好像不好做吧!?

网友(点评):
留个email方便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轴器设置的没问题,但中间轴是如何保证其与减速机联接的,同轴度是如何保证的,整个机构拼搭在一起,肯定 ...

这个正是我想担心的问题。这个结构设计的的总不满意!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F:
米思米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思米的案例。。。。。。

请问哪一个案例?有没有名称或者链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SCARA机器人类似

网友:
类似于这类结构

网友:
楼主找找 --珠丝杆花键  这个决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单价有些高

网友:
让产品旋转,轴上下就好

网友:
结构太复杂。如果单根轴能实现最好

网友:
结构复杂了

网友:
楼主用两组同步带轮,没看懂。而且减速机线下面那组同步带轮还得匹配减速比吧,要不更上面哪一组冲突了。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减速机和电机一体的  这样就不用中间连接的那一部分了

网友H:
就是 scara 的滚珠花键
单独的模块,也有很多家卖的
KSS 就有现成的,旋转升降,2个电机通过差速控制 升降、旋转角度比

网友I:
左边那根轴一半螺纹一半花键,旋转和上下的速比会相互影响,为什么不用电机带动旋转,再做个凸轮控制上下呢?

网友:
滚珠花键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左边那根轴一半螺纹一半花键,旋转和上下的速比会相互影响,为什么不用电机带动旋转,再做个凸轮控制上下呢 ...

你说的对!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轴会转不动!这个设计还是有问题。滚珠花键+滚珠丝杆集成在一根轴上适合2个电机,1个控制旋转,另一个控制上升。

另外,请教用凸轮如何实现这根轴:上升0.15mm/r(就是轴旋转一圈,轴正好也上升0.15mm),请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轴会转不动!这个设计还是有问题。滚珠花键+滚珠丝杆集成在一根轴上适合2 ...

下面是优化后的方案,还是1个电机实现滚珠花键轴旋转上升运动(0.15mm/r)。就是2根运动轴(1个是滚珠花键轴,另一个是滚珠丝杆)。工作方式如下:
1)旋转运动:电机带动红框内的带轮,带轮驱动滚珠花键螺母旋转(螺母固定安装),左边的滚珠花键轴就旋转起来了。
2)上升运动:电机上面连接1个轴,再接一个减速机,再通过2个带轮驱动一套滚珠丝杆运动(螺母固定旋转),这样丝杆就可以上下移动了。这个速比算过了,可以做到电机转1r,丝杆上升0.15mm。丝杆底部接个板,和滚珠花键轴连接(中间装轴承),就可以将丝杆的上下移动传递到滚珠花键轴上了。

另外,没有想到用凸轮的方法,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 scara 的滚珠花键
单独的模块,也有很多家卖的
KSS 就有现成的,旋转升降,2个电机通过差速控制 升 ...

这种方式我问过我们电气工程师了,他说自己可以做,但程序会比较复杂!明天问一问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优化后的方案,还是1个电机实现滚珠花键轴旋转上升运动(0.15mm/r)。就是2根运动轴(1个是滚珠花 ...

lz能不能搞个3D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减速机和电机一体的  这样就不用中间连接的那一部分了

一个电机加减速机就够了,楼主搞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然,你这样做,也是OK的。当没有那种方式,精度高,而且好控制。另外,电机必须是带刹车,最好是伺服。

是的,准备用的200w带刹车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根花键丝杠,外加2个电机,就可以啦。建议看看爱普生SCARA机械手的思轴与第4轴的布局。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提醒,scara的这个结构一般会配减速机,增加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电机加减速机就够了,楼主搞复杂了吧!!??

不要意思,没想出来,请问能否画一个简图,谢谢!

网友:
左边带产品的那个轴上的两个轴承的座最好安装在同一个机架上,保持上下轴承座孔的同心度。再就是左边带动产品旋转的轴与中间那个小丝杠是同步上升和下降的,要计算好两组传动带的传动比。第二个方案比第一个要好一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贴一个3D图,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优化后的方案,还是1个电机实现滚珠花键轴旋转上升运动(0.15mm/r)。就是2根运动轴(1个是滚珠花 ...

如图所示,凸轮上方的推杆与花键轴做成活动的,就是可以相对旋转,刚度感觉比你的第二种方案好,就是同步轮的速比要计算好

网友L:
电机会带不动吧。第一个直接电机带动,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会带不动吧。第一个直接电机带动,不太合适。

第一个带轮组会有一级减速(i=2),这样应该可以带动,这个和scara的结构类似,谢谢提醒!

网友:
机构不错,如果能出3D的就更直观了

网友:
太复杂了  可参考四轴机器人第四轴    也可直接用滚珠花键丝杆。

网友:
刚入门 ,欣赏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没毛病

网友:
貌似跟旋盖机原理差不多

网友A:
每圈进刀0.15,连续3圈进刀;然后呢?如何退刀?
0.15是否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圈进刀0.15,连续3圈进刀;然后呢?如何退刀?
0.15是否要调整?

其实这个工装是用来镜头调焦的。镜头分2部分,下面一部分是内螺纹,上面一部分是外螺纹,镜头螺距0.15mm。这个工装同步旋转上升目的主要是:旋外螺纹时镜头轴向不受力,因为轴向受力会影响调焦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工装是用来镜头调焦的。镜头分2部分,下面一部分是内螺纹,上面一部分是外螺纹。这个工装同步旋 ...

其实,这这里面还有个难点,就是精度如何保证。比喻旋转1/5r,花键轴就要上升0.03mm(镜头螺距是0.15mm/r),这个0.03mm自己做一套估计有难度,查了epson机器人的选型手册,U轴上升精度可以达到±0.01mm,旋转精度为±0.01°,非常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圈进刀0.15,连续3圈进刀;然后呢?如何退刀?
0.15是否要调整?

这个调焦就是边调整镜头高度,边观察图像状态,反向调整镜头高度就是电机反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