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标注与画法

楼主(2018-07-26):
关于锥齿轮画法与标注,究竟如何标注才规范,本人心中不是很确定,附图为本人自已刚做的一张锥齿轮图,有什么不足或不规范处请大家一起探讨指正.

网友A:
左边俩视图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俩视图多余。

谢谢指正.

网友B:
买成品,知道模数,压力角,齿数,相交角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成品,知道模数,压力角,齿数,相交角可以了。

图中腹板厚为8,安装距为23,尤其是安装距,安装距不确定情况下安装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C:
你的形位公差呢?粗糙度呢? 齿面硬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形位公差呢?粗糙度呢? 齿面硬度呢?

给定了加工精度为8级.查对应手册,相关手册有标准.

网友(点评):
那你想让来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定了加工精度为8级.查对应手册,相关手册有标准.

欢迎指正探讨,正因为个人不是很确定,才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D:
还缺少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基准,齿顶角角,齿根角~~~找个标准图册看看吧,锥齿轮典型零件,上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缺少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基准,齿顶角角,齿根角~~~找个标准图册看看吧,锥齿轮典型零件,上面都有。

上午百度了下,没找到合适的.方便的话能否提供张参考.

网友:
你这啥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