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如何标注孔位置的平行度

楼主(2018-07-26):
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到
要求两个圆孔连线保证平行度要求

以前没标过这种的 帮忙看下这么标对不对

网友A:
应该标注轴线的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标注轴线的平行度

他是要求四个孔的相对位置要求,两条连线平行,你标注轴线平行有啥用

网友:
单独讨论一个零件的公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这种应该标注位置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标注位置度吧

兄弟能不能大概说一下怎么标呢 麻烦了!

网友:
孔一般标位置度,平行度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孔的定位精度最好用位置度公差控制。平行度只控制了孔相对某平面的位置精度。

网友:
平面多孔只要标位置度,可以在技术要求里加注特殊要求,测量也是估计的,假如做坏了也难修正。

楼主:
懂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