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

楼主(2018-07-26):
同步带轮这型号怎么分别啊。。。。主管让我去仓库里对同步带轮各个型号还剩多少余量,比如PTPA24P8M150_A_N14,怎么对啊

网友:
1)有型号的先挑出来,把型号一一记下来,对比样本。 (楼主举的例子,就是米思米的型号)
2) 没有型号的,差不多一样的,挑在一起。 用1)已确定的对应的皮带,检验。
3) 数量较少的,又不能确定的,库存处理。

网友:
可以按照齿形分类

网友:
这个是你认识产品的好机会,你先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对照上面的去找东西。实在不会就去问仓库要一下清单。

网友:
问出来答案的时候你应该被主管叼了

网友:
8M的型号

网友:
同步带轮的齿形型号和节距等啮合参数与同步带的相同,(具体可以参考: 圆弧齿同步带 或梯形齿同步带) 需要确定的只是带轮齿数(或直径)和同步轮结构等。

网友:
同步带轮制造 我是专业的  后续你有任何同步带轮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找我,共同研究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 1502693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