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异形孔坐标标注问题

楼主(2018-07-26):
求助

网友:
软件里没有修改这个的功能。你自己画一个槽形孔,仔细体会下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楼主完全说错了,或者干脆你根本没搞清楚所谓的自动标注究竟是标注什么。
矩形的所谓自动标注仅仅是自动标注其线段长度,而不是矩形的绝对坐标或相对坐标
而异形孔向导的草图是点,点有长度吗,没有,点只有坐标,所以自然就不存在什么自动标注。

网友:
没读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两种情况我的是一样的啊,都可以键盘直接改数值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SW打个孔如此麻烦,先打点再打孔,有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SW打个孔如此麻烦,先打点再打孔,有毛病

你从哪个山洞爬出来的野蛮人,自己就是个头号白痴。
你知道钻孔是怎么回事吗,不设定好孔中心坐标,如何钻孔。先打点后钻孔不是非常符合加工工艺吗。
不懂工艺的白痴,回炉重学吧。别出来丢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个山洞爬出来的野蛮人,自己就是个头号白痴。
你知道钻孔是怎么回事吗,不设定好孔中心坐标,如何 ...

哎,悲哀,知道吗

悲哀,用过CREO吗,知道CREO是怎么打孔的吗

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个山洞爬出来的野蛮人,自己就是个头号白痴。
你知道钻孔是怎么回事吗,不设定好孔中心坐标,如何 ...

补充说一句,你这么孤陋寡闻是哪里来的自信出来瞎评

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悲哀,知道吗

悲哀,用过CREO吗,知道CREO是怎么打孔的吗

看问题描述就知道楼主是先用CREO的了
SW的自动标注是没有的,就酱紫.
参考基准都不用加
两套软件
两种玩法

网友(2018-08-25):
可以的,你打过点后直接去标注尺寸就可以了,不要先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