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输送机点击安装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输送机长600,宽400,产品重量8KG。其他信息如图

网友A:
楼主,麻烦把问题描述清楚写,“尝试”是什么意思?“撞在”又是什么意思?还有能不能给个俯视图,这个题目你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给的信息不全的话,看的人连猜带蒙,有可能意会错误你的意图。

网友:
表述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把问题描述清楚写,“尝试”是什么意思?“撞在”又是什么意思?还有能不能给个俯视图,这个题目 ...

“常识”“装在”,我蒙的。  至于“右侧”倒是没理解

网友(点评):
谢谢!撞在也差不多猜到,有点不确定,但那个“尝试”真没有意会出。希望楼主能把问题描述准确,清楚点。有时理解题目意图很花费时间,尤其有错别字,描述不清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忽略不看了。描述费解的题目看的...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86888-1-1.html

楼主请看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有电机安装方向详细的解释说明。

网友:
电气说的也对,电机装在人操作的一边,是有些不方便。另外,你说的电机装在了松边(右侧),这个松边你是怎么界定的松边和紧边的?

网友:
电机安装在什么位置,这个取决于现场的安装条件,安装空间允许的话,只要不妨碍人员操作,随便安装都可以,只是控制箱安装就有一定的要求,以方便操作为提前,特别是急停按钮位置,一定要利于操作才行,电气人员考虑的是走线距离问题,线路越短越好

网友B:
写完一句话不读读吗,估计你平时做完工程图都不仔细看吧。。做工程本来就是件很严谨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完一句话不读读吗,估计你平时做完工程图都不仔细看吧。。做工程本来就是件很严谨的事

支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做的事情没有再检查,才出的错误

网友C:
对待问题,我一直都是这样,其实楼主说的话,我们做机械的,如果懂现场,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第一,电机装在员工操作的地方是不允许的,这是常识(尝试)问题,装在(撞在)右侧松边肯定又不合适。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楼主打的字对不对,你懂就说一下原理,不懂就不要过来找别人的毛病。楼主的问题很简单,第一,我说的通俗一点,我让你天天干活,脚下放一个切割机,或者带电体,而且随时会短路,漏电,都处于工作状态,你觉得放心吗?第二,对于传动知识,可以再加一个辅助机构。这么小的负载。怎么设计都行。

网友:
10楼是专门来吹毛求疵的,谢谢
其实他们都没给楼主好好解答,因为这个太简单了,都不爱费力气说挤出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待问题,我一直都是这样,其实楼主说的话,我们做机械的,如果懂现场,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第一,电机装 ...

大神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