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换成碳纤维材料

楼主(2018-07-26):
       以前没有用过碳纤维材料,现在用的大铝板太重了。准备换成碳纤维材料,请问下,兄弟门。有谁用过碳纤维材料?目前国内有合适厂家嘛?因为大铝板要装上光学原件,要求长时间不能变形

网友:
材料代用之前,要先考察下代用的材料性能与被代用材料的接近,而且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先看看你选用铝板时,主要使用的是铝材的哪些性能,根据这些性能 去选择代用材料。

网友:
碳纤维死贵死贵的

网友A:
铝板还有7075呢,强度够不?
另外还有钛合金
碳纤维很贵

网友:
碳纤维贵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加工也没有铝板那么容易

网友:
用合成石,属于碳纤维里的一种,不贵的,原材料大概60块钱左右一公斤,密度是2.0,比铝板要轻一些.https://baike.so.com/doc/3826228-401797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板还有7075呢,强度够不?
另外还有钛合金
碳纤维很贵

我看关键是一块平板,没加强筋。若好好改进,可以大幅度减重,降本。

网友:
纤维板不太好加工吧,毛刺难以去尽

网友:
楼主公司看来真土豪啊,这种材料小弟想都没想过

网友(2019-03-25):
我司专业碳纤维制品生产 13695245474

网友:
只考虑重量么,电磁屏蔽,散热性能呢?

网友:
碳纤维抗拉强度高,但是非常不耐磨损,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要用一个钩子要能承重5吨,采购碳纤维强度够,但是不耐莫。最后用了硬铝合金,就是航空铝材7075。

网友B:
加工碳纤维一半使用什么工艺呀?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我们只敢用碳纤维做一点小部件,这么大块的当固定板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碳纤维一半使用什么工艺呀?没怎么接触过。

不知道别人家,我们用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