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有SW模板资料?

楼主(2018-07-26):
比较系统的那种,比如自定义焊件库、零件模板、工程图模板及工程图里的切割明细表之类的,不用现成的,能教我如何自己创建就可以。应该有专门的资料的,但是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打开你的sw界面alt+T然后再按P,选择模板地址,复制,然后打开个文件夹,复制在里面,访问进去,选一个A4的自己照着尺寸画上去就对了

网友A:
比较系统的话,你要比较系统的了解工程图了,看下SW 工程图 教学百度 豆瓣应该有的,零件属性都是和 零件 相关联的,你零件里没有设置属性,工程图也无法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系统的话,你要比较系统的了解工程图了,看下SW 工程图 教学百度 豆瓣应该有的,零件属性都是和 零件  ...

谢谢,有没有相关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