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ls-dyna齿轮显示动力学分析

楼主(2018-07-26):
用ansys/ls-dyna做齿轮显示动力学分析,在单齿啮合的过程中,单齿啮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在单齿啮合这段时间内等效应力波动的幅度很大,按理应该差不多,原因是在单齿啮合过程中,两个齿的接触部位和接触区域的大小会有一定的变化,当啮合区域较小时,应力就可能有较大的变化,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善这种情况呢?也就是怎么改善单齿啮合时啮合区域较小而导致的应力波动呢?望各位大神能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增大两个零部件直接的接触面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两个零部件直接的接触面设定。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现在修改了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