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能不能在蜗杆上实现升降?

楼主(2018-07-26):
在不存在自锁的前提下,蜗杆竖直设置在轴座上,蜗轮与蜗杆啮合,蜗轮通过电机驱动,蜗轮+电机固定在安装板上,安装板四角开导向孔,对应导向孔设置竖直导向柱(忽略导向柱与孔摩擦),这时候电机驱动蜗轮能不能实现带动安装板沿蜗杆轴向上下移动?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满足什么要求?

网友A:
电机驱动蜗轮,蜗轮再驱动蜗杆,自锁了吧?

网友B:
为什么要蜗轮蜗杆?直接齿轮齿条不就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蜗轮蜗杆?直接齿轮齿条不就妥了么

就是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实现升降我觉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蜗轮,蜗轮再驱动蜗杆,自锁了吧?

螺旋角设置的大于某一数值,让它不发生自锁;在这个前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实现升降我觉得不行

你用的啥蜗轮蜗杆呢?自锁还是不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蜗轮蜗杆呢?自锁还是不自锁?

不自锁的情况下

楼主:
就是想单纯借助蜗轮+蜗杆本身完成升降,不借助其他机构

网友(点评):
蜗杆完全从动,这么干啥意思?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涡轮蜗杆本身就是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