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锥度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8-07-26):
如图所示配合锥面,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对锥面施加轴向力让锥面产生摩擦扭矩,对配合的锥面的要求如下:
1.锥面副的啮合斑点面积≥80%;
2.蜗轮齿宽方向中间轴线的位置不允许有较大偏移——要保证蜗轮副正常啮合;
3.批量加工,保证互换性。
问:如何检测能达到如上所提要求?

网友A:
标注的大锥端和小锥端圆的公差,这样好像有问题,你只是对大锥端和小锥端的圆线约束了公差。应该标注两圆锥面配合时重合的基准面尺寸和锥角尺寸或者标注大锥端和小锥端尺寸与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的大锥端和小锥端圆的公差,这样好像有问题,你只是对大锥端和小锥端的圆线约束了公差。应该标注两圆锥 ...

68.8是工艺尺寸,以圆锥大径为为基准

网友B:
涂红丹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红丹检测

红丹粉能检测锥度,如何检测蜗轮中线距离?

网友C:
这类尺寸,我们品保部一般都会去用三坐标打点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尺寸,我们品保部一般都会去用三坐标打点测量。

你们锥度是怎么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