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机械结构实现产品的上下搬运

楼主(2018-07-26):
求解:如何利用机械结构实现产品的上下搬运动作如图所示:(图片1)要求:1.分别用两个电机控制。2.一个Z轴电机控制10mm位置的直线上下运动位置,另一个电机W轴控制弧形往复旋转运动位置。3.机械结构要有死位(指:当w轴运动至弧线末端(死位)时,此时电机若继续往前或往后走少量脉冲时,死点不会动)

网友:
看看

网友(点评):
感觉一个电机+凸轮就能搞定

网友A:
直接选用冲床式机械式抓取机械手吸盘或平行夹爪上料。

网友:
2楼说的对,直接电机加凸轮搞定,你可以去怡合达看下PPU

楼主:
谢谢!但结构要求由两个电机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用冲床式机械式抓取机械手吸盘或平行夹爪上料。

谢谢!请问你所说的方式也是由两个电机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所说的方式也是由两个电机控制的吗?

而且要求走弧线的运动轨迹,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结构要求由两个电机来控制。

一个电机能实现,改两个电机,那不是更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要求走弧线的运动轨迹,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你要给出定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