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如何在一段根轴上分段标公差

楼主(2018-07-26):
一根轴分两段,有俩个公差要求,请问sw怎么操作,是否用办法弄,还是要用cad

网友A:
方法一:零件上先用分割线,将面分割,然后,出工程图示,将边线显示调出来。分开标注即可。.
.
方法二:直接在工程图上绘制直线,做两面的区分,分开标注即可;

方法三:我本人的意见,一段轴上,有两段公差要求,最好在分段处开槽(比如退刀槽),也方便加工。

网友B:
楼主你的公差是0.0045! 这么高 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公差是0.0045! 这么高 能加工出来吗

±0.0045mm,总共就是0.009mm

网友(点评):
那也是0.009mm ,要这么高精度? 加工 和检验 都要多少价钱级别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零件上先用分割线,将面分割,然后,出工程图示,将边线显示调出来。分开标注即可。.
.
方法二: ...

楼主:
引用 楼主:
±0.0045mm,总共就是0.009mm

我是按公差H6/js5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0.0045mm,总共就是0.009mm

IT5级别的公差就是0.009mm呀,过度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公差是0.0045! 这么高 能加工出来吗

软件就是这样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就是这样标的

什么软件 怎么查这个公差的 教教我,到现在都不会
只知道最多0.01 已经是极限了,很多都加工不到这个,超过的那找人做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 怎么查这个公差的 教教我,到现在都不会
只知道最多0.01 已经是极限了,很多都加工不到这 ...

机械手册电子版里面的,你去网上下载个就有了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好,但是楼主我有一事不明,向你这么高的精度,你这个粗糙度是否标的有点多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好,但是楼主我有一事不明,向你这么高的精度,你这个粗糙度是否标的有点多余呢?

谢谢指出错误,后来我就改成H7/k6的配合了

网友D:
这精度,夏天空调要是不开就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精度,夏天空调要是不开就全没了。

热胀冷缩么?确实温度也是影响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