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轴轴套材质的选择

楼主(2018-07-26):
请教各路大神,这个局部放大图位置的轴套应该选择什么材质,机构死点自锁,轴和轴套会受大约1吨的力,每天200次。用铜套怕不耐用,用用就坏了,生铁套也不敢用。

楼主:
暂时定生铁套吧,哪位大神有更合理的意见,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轴套要选耐磨性好的,且有足够的疲劳强度和承载能力的材料。选铸铁和轴承合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套要选耐磨性好的,且有足够的疲劳强度和承载能力的材料。选铸铁和轴承合金都可以。

多谢,有人建议我用45钢淬火,我还是觉得铸铁的比45钢淬火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有人建议我用45钢淬火,我还是觉得铸铁的比45钢淬火要好

铸铁的减磨性比较好。

网友(2019-12-20):
我们公司的ADI耐磨轴套应该适合你这种高强度作业的机械。附件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给你资料你自己了解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新研发的ADI耐磨轴套非常适合高频率作业机械,耐磨性能是传统工艺轴套的3~5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