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析下SW UG CREO,想深入一个

楼主(2018-07-26):
        本人大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最近在家里把CAD工艺图,装配图尝试了一下。感觉自己很差劲,练习了半个月,感觉有点进步。想尝试下三维建模。求大神分析下UG SolidWork 以及Creo。推荐一下,(想花时间深入)。不胜感谢。还有就是想考研 考机械电子工程(哈工大)。目前四级过了,六级有差距。C过了二级。求大神(有过考这最好)讲讲大学的规划。谢谢。
        本想跨专业的,但是最近一直在和专业学长聊。感觉实业兴国一方面,行情也是一方面。(十年前,计算机学的最好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转职转专业了。)

楼主:
谢谢,希望都可以发表下意见和建议

网友:
  汽车行业及模具行业,CATIA、CREO和UG用的比较多;非标行业,SW比较多。

网友:
专业方向看你自己以后想从事哪方面的?机械电子这个专业方向也不差,研究生学这个专业很好,专业课更偏向电气控制与自动化,而且专业课涉及年比较广,比如电机与拖动,控制工程基础,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人工神经网络,模糊控制,信号处理等等各学校的课程安排也各不相同。如果走这个专业方向,还是把数学基础搞扎实,比如,高等数学,数值分析与计算,矩阵理论,复变函数等。

三维学习,solidworks入手比较快,UG偏向加工和曲面设计,用它做三维设计也很不错,不难学,就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

网友:
非標SW用的多謝,模具這塊都用UG的。比較建議先學習SW,適用面廣一些。

网友:
UG主要功能在曲面造型和模拟仿真,SW用于非标三维建模,Creo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我觉得CREO更好掌握
我当时学的时候也是这三种一起学的,后来接触后相比较还是CREO比较容易上手

你想了解的话三种软件都得试试,网上有相关的视频教程,自己用了才最清楚哪种最适合你!

很多说SW容易学的,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去比较过,只是大家都这么说,他就跟着说罢了

网友:
传统的机械行业在未来发展上还是不如计算机等信息行业,这个趋势貌似没变。
即使在美国,据老外自己讲,工程师之间也是IT工程师的薪水会高于机械工程师一大截。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机械工程师倒是有较好的发展。
话题回来,在国内,如果是机电接合领域,两者交叉学科,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汽车行业、医疗机械行业,是机械行业里出色的两个分支,其余分支只能呵呵了。
3D软件,认为SOLIDWORKS目前使用较广,一般机械都可使用。
UG集中与汽车及相关行业、模具行业;CATIA集中于汽车行业。
UG与CATIA一般认为是比SOLIDWORKS高端一点的软件。看你准备进入的行业。
软件无非是熟练度的问题,更重要的设计思路。

网友:
软件都是相通的,学精了一种,另外两种也是很好上手的,CREO适合产品设计,UG在汽车相关行业用的多,Soldworks用在非标行业,建议楼主先学一种,看看自己学校的专业就业方向在哪个方向,然后考虑学习哪种软件

网友A:
说下自己经历吧,SW已经出师,目前在学UG,后面分别是catia和croe,只想多学点而已,不一定用得到

网友(点评):
一种软件,能说出师的,你还是第一个,真的!我很佩服你……

网友:
软件各有各的特点,学太多就杂而不精了。主攻哪一种,不建议把宝贵的时间话在重复学习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说下自己经历吧,SW已经出师,目前在学UG,后面分别是catia和croe,只想多学点而已,不一定用得到

任何词语,看你怎么定义了,扣字没什么好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词语,看你怎么定义了,扣字没什么好扣的

那是,吹牛B的最烦别人问到细节了

网友:
我也建议学精一种软甲,我用的是creo,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学一样学精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13):
目前大三,同专业,pro 会用一点点,目前在学ug

网友(2019-01-14):
关于这两个软件,我都使用过,下面我来做一些常用功能的比较!
1、运行速度上:CREO优于SW,同样运行1000M的装配体,SW反应速度30秒左右,CREO1秒左右!SW容易崩溃,崩溃几率是CREO的10倍
2、硬件需求上:CREO应用在2核CPU,4G内存上很流畅;SW则需要在4核8G内存以上的机器才能流畅,而且还会比CREO在2核机上运行的要慢!
3、直观性对比:这个是SW的一个优势,新手在SW上使用会比CREO更容易掌握,软件都是易学难精的!
4、工程图方面:SW容易上手,功能健全,新手容易使用!CREO则需要设置好模板,参数,当然网上都有教程!也有中文插件可以使用!设置好后CREO的工程图会比SW更简单,更好用!
5、图纸批量处理上:SW有自带的批量工具!CREO可以用插件,插件比SW的自带工具好用!
6、物料清单:SW运行大装配体时,导出个物料清单你会有想死的感觉,太慢了,基本就是崩溃状态运行!CREO使用插件只需要几秒完成的工作,SW需要1小时左右吧!而且清单只能导出顶层和零件,CREO可以直接统计所有装配体及零件!这一点也是SW的软肋!
7、曲面设计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CREO甩SW几条街!
8、快捷键:CREO的快捷键没有哪个三维软件能比的!
9、标准件:在这方面SW真的可以说甩CREO几条街了,自带国标库!不过现在都用米思米或其他标准件官方软件了,这一项功能又变得鸡肋起来!
总的来说,悟性低的可以选择学SW,基本功能也足够在机械行业上混了!悟性高的可以选择CREO,学精后效率比SW快2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下自己经历吧,SW已经出师,目前在学UG,后面分别是catia和croe,只想多学点而已,不一定用得到

SW、CREO,我两个都用;个人感觉,CREO比较好用!

网友:
CREO比SW和UG更好用一点,参数化的关系!改图容易,崩溃几率比SW和UG要低,运行大文件比SW和UG流畅,其他基本功能都差不多!
图纸处理、工程图处理等等SW自带的可以用,CREO有中文插件支持,做好模板比SW强大一点!批量处理方面比SW强大!
打印机设置方面SW容易设置,CREO打印最好是批量转出PDF,可以随便打印,用系统自带的打印功能,会累死人,当然也可以配置好打印文件,不过有点复杂!
CREO做孔表比SW复杂,没有SW的实用!
画图方面CREO比较有优势,毕竟响应速度上完爆SW,装配上CREO的小窗口及3D球比SW好用;
文件搜索SW的比较实用,CREO5.0以下的版本都不支持模糊搜索,5.0才加入的新功能;
运动仿真CREO比SW操作复杂,但仿真效果比SW好,可以支持小组件插入大组件依然具有运动属性!
有限元分析,SW的简单,容易出错;CREO的严谨,但操作相当复杂;
管路布置及框架设计上CREO比SW操作简单一点,缺点是数据库资料不够齐全,需要自己添加型材!
修补曲面及制作曲面上CREO比SW强;
模具设计上CREO比SW强;
市场占有率:机械设计SW占比比CREO大,模具方面UG和CREO吃光了,没有SW的份额;家电、电子产品、工业设计、玩具都是CREO的多,SW和UG占极少数!加工方面基本都是UG!
看你选择的行业吧,理论上这三个软件都可以做,除了复杂的曲面及加工行业SW不能做以外,其他的都能用!
SW还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正版价格!标准件库我就不想吐槽了,现在我们都用米思米的标准件,SW里的标准件,在这台电脑上用了,换到一个安装位置不一样的电脑上打开,全部都变了,处理起来比重新画图还痛苦!

网友:
用CREO做结构的,会稍微比SW做非标的工资要高5K左右,因为机械厂都是些小厂居多,大型的高科技电子企业一般都用CREO,我是开始学的SW,为了高工资,我又把CREO玩熟了,现在35K月薪,比以前在机械厂高了3倍!优越感和高科技感让我飘了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你们公司用什么,大部分都会跟公司走;软件只是工具而已,真正 能体现价值的是自身经验及水平!想做机械的就学SW或CREO,UG不用看了,没有机械厂会用的!想做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学CREO,相对来说SW是最简单的软件,CREO是稍微高端一点的软件;复杂的东西一般都用CREO来做,普通的SW足够了,上手也容易一点

网友(2019-06-28):
功能上就如你买汽车一样,看价格呀。Creo,UG的价格都很贵的。SolidWork便宜多了。
注意:CREO,catia等是ACIS内核,这个内核是偏曲面设计的。
UG,solidworks等是Parasolid是偏实体设计的。
所以面曲是Creo及Catia的强项.
Creo,UG,CATIA是同一个档次的产品。千万不拿来和SOLIDWORKS等一些低端的大众化的产品比。
如果要说只画个三维用哪个都可以。如果你要偏设计和有逻辑性的产品用Creo。在工业设计领域Creo是最强大的。在加工领域UG是最强大的。
一。UG是德国产品,Creo是美国产品。德国人的机械加工和模具是强项。美国的产品设计和软件是强性,这就是为什么Creo的性能可以甩UG几条街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用UG的同时也为硬件厂商项献呢?但在机加工和模具方面Creo比UG是弱一点。因为美国的机械设计方面也不比德国差多少。
二。UG和Creo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工作包括机械加工和模具设计。Creo借助EMX,PDX绝对可以和UG是一个档次的。只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就象马自达车和大众车一样。两者差距大吗?各有千秋。
三。你没有发现UG最近的版本更新所谓的快吗?一月一个小补丁,半年一个大补丁,现在是1867了。说明什么呢?软件开发是它的弱项,没有严格的软件质量管理方案。
四。Creo对于很多的初学者来说那个相关性的参数让你头痛。但是当你是一名成熟的设计师你会对Creo爱不释手。就象很多人做事一样很有条理,很有逻辑。不是哪些错了临时补一下。UG就是可以实现修补的(非参),修补总是会顾此失彼对吧?所以Creo是对那些做事讲究完美或逻辑性强的人用的。UG是为那些做一个产品或完成一项工作的人用的。
四。有人说catia主要应用领域是汽车和飞机制造,CREO主要应用领域是产品制造,NX主要应用领域是模具制造.这是错误 的理解,一些大型的公司CREO,CATIA,UG同时用,在不同的部门用的。你不能说一线的加工部门用Catia吧(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否则你会融入不进那个圈子的。你是搞Creo,Catia的,你偏要与用SOLIDWORKS,Autodesk Inventor,Solidedge(UG简化版)等为伍。你肯定会受到排挤的。就象你一个文化人你非要去和吸毒为伍。。哈哈。
五。说说SOLIDWORKS.首先我声明不是黑它。我实事求是。。。。它的性能很差劲,我怀疑是不是在帮硬件厂买硬件。Bug也是相当的多。这个创始人是从Creo离职出来的想和Creo竞争---自不量力。就象我们现在中国的一软件公司技术员出来自已也搞一个与打工的公司一样的产品---哪一个成功的呢?再说Solidworks用的是人家Solidedge的内核!每年老老实实的要向人家交钱!人家不卖的话,你这个软件就只有倒闭了!
六。产品千变万化,从软件层面讲,除了与产品胶位相关的分型面只能去适应产品而做不到自动化外,其余则都应做到自动化及智能化,最大限度提高设计效率,减少重复劳动!而CREO的参数化则从战略上提供了这种条件。而UG则只能在战术上去适应,你再这么熟练软件,离开了参数化,到老了还是手动模式。
可惜,要真正领略参数化,需要在前期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才能达到,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
但同样是手动模式,在没有战略支持的情况下,CREO在战术上没有UG那样的灵活,这就是%99的人干不过过UG的原因!
七。总的来说,用UG做模具设计的都是去掉参数不保留参数的做法,没有了参数就不会像CREO那样方便了,不要说什么UG没参数还好修改,这只不过是针对单一一个零件而言的,当很多零件存在很多关系时没有参数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做产品设计的用UG不多的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UG入门比较方便,入门容易,不会像CREO那样存在着参数化的理念,如果不懂它的理念,你画图时很容易再生出错误,而因为之前选的参照混乱,所以很多时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而让你发狂,这都是不会选参照的原因,所以很多人觉得它不好用,只不过是那些人还不明白这个软件的理念原理才说它不好不如哪个软件等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出现,它不像UG,UG可以随时把参数干掉,就不会存在再生错误了,而UG操作起来确实是比CREO方便一些,用替换功能比CREO好,而且UG是可以多实体存在的,而CREO要多实体只能在装配模块里才能实现,不过现在CREO 4.0好像在分模模块也可以运用到了柔性建模的功能,封闭曲面的面也可以替换了吧,要知道之前的版本如果不是实体是不能用曲面替换曲面的,总的来说,各有优缺点,就看用它的人是什么水平了.
八。很多大型厂都在用UG,比如全友,宜家,掌上明珠等等。
但是个人认为真的适合做家具的软件 UG,solidedge,ThinkDesign,TopSolidWood,Rhino都可以完爆Solidworks!

网友:
用哪个软件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参加工作后公司规定用哪个就用哪个,因为好多公司都用SW,所以还是学这个吧,而且这个学着简单一些。
但SW属于中端软件,有些功能还是比不上UG和CREO这些高端解决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