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装一台磨床,下面的方案可行么?

楼主(2018-07-27):
初步的想法是购买滑轨、电主轴实现。方案图

XY滑轨选台湾品牌、还有Z轴

底座买一个铸铁或者大理石平台

这样的方案可行么?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零部件都好说。好像组装需要些设备和工艺来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搞定了,请一定发出来看看。 二十年前做铣床也觉得简单。现在各种配件很容易买到。很多装配工艺也更新了。

网友:
没问题  机械其实就这么回事儿

网友(点评):
感谢!增强了我的信心!

网友:
还缺底座和主轴电机。砂轮装上要做动静平衡试验。

网友(点评):
感谢!主轴想选用电主轴!

网友:
要求很高吗?国内的铸铁质量很差,如果能找到50年代的瑞士或者德国报废机,拿回来重做机身,那样能到1um级别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越高越好!感谢!我找一找试试!

网友:
二手不考虑么?

网友(点评):
谢谢!暂不考虑!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厂自制的一个磨床,全手动的。用来磨削压缩机网状阀片的弹力臂;

网友(点评):
感谢!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厂自制的一个磨床,全手动的。用来磨削压缩机网状阀片的弹力臂;

为什么没搞得自动一点,降低人工,例如自动进刀等等?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搞得自动一点,降低人工,例如自动进刀等等?

简易装置而已

网友(点评):
确实是简易装置!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实现什么样的零件磨削加工呢?可以探讨一下  本人最近也对磨床改装有哦兴趣

网友(点评):
我想磨削摆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