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噪音问题求教

楼主(2018-07-27):
这种电磁铁(如图),能够减小噪音到40dB以下吗?

网友:
可以,内部加缓冲就可以。

网友A:
尺寸都没有,也不知道其功率,更无从谈起噪音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都没有,也不知道其功率,更无从谈起噪音大小了

电磁铁的噪音和尺寸、功率有关?

网友B:
电磁铁发出声音通常是机械零件在磁场作用下移动时碰撞产生的,
要在发生碰撞的零件上加装缓冲垫即可,比如电磁伸缩杆就要在杆的前后限位处加,
旋转件就要在旋转件的限位处加,一般很薄的垫就能起到作用。
但要是精确到多少dB的噪音,只能加装以后去试验,如果不够再加厚或者换弹性更好的材料。
在你图示的位置加弹性体只能起到密封作用。

楼主:
日本有一种静音电磁铁,和图片类似,可以在40dB以下,只是价格太贵。有用过静音电磁铁的朋友知道其内部静音方面的结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铁的噪音和尺寸、功率有关?

当然,微型的易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发出声音通常是机械零件在磁场作用下移动时碰撞产生的,
要在发生碰撞的零件上加装缓冲垫即可,比如 ...

我是这样使用电磁铁的(见图),用弹性材料迫使铁芯不回到原位以减小撞击带来的噪音

网友(点评):
不管你怎么样去使用,你只要清楚这个运动件的运动轨迹就行了,在发生碰撞的地方增加弹性垫就行。 你这个图表示的是上端你用这个弹性体挡住了,那么另一个方向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碰撞呢?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你这个黄色的是弹性体?那设计的也太厚了点。 我说了,很薄的就能起到作用,具体要看原来的噪音有多大, 如果原本很大,降到40可能要稍厚一点,原本不大的话薄薄的就行。 你的图没有尺寸。

网友(点评):
弹性体只比发生碰撞处高了1mm。具体的尺寸需要试验。这种电磁铁只有吸合的时候有噪音,复位靠弹簧(没有噪音,铁芯可以直接从电磁铁本体里面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微型的易做到

这种电磁铁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磁铁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噪音?

前面有说的弹性,阻尼等。还有不接触限位等,但都要损失效率和部分功能

网友(点评):
嗯,咨询过厂家,只要尺寸合适,对吸力影响不大

网友:
交流电磁铁噪音一般要大一些,能换电源吗

网友:
用弹簧降低噪音的同时,可能会影响吸力

网友(点评):
弹簧的作用是用来复位的,当然影响吸力的因素考虑进去了

网友(2022-10-29):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使用电磁铁的(见图),用弹性材料迫使铁芯不回到原位以减小撞击带来的噪音

你好,请问该问题是否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使用电磁铁的(见图),用弹性材料迫使铁芯不回到原位以减小撞击带来的噪音

你好,在发生碰撞的地方增加弹性垫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呢,我目前也在做类似的东西,如有方法解决请联系告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在发生碰撞的地方增加弹性垫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呢,我目前也在做类似的东西,如有方法解决请联系告知 ...

看情况,也许可以,但是你要牺牲你的电磁性能,所以你要先权衡对你的电磁力影响有多少 ,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细节是非常难的东西,例如加垫子,100u,200u? 还是500??中国人基本及没有能设计这些的,完全依赖经验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