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8-07-27):
设计一个试验台,用一个1w转的高速电机带动磁粉离合器,但是网上找了找磁粉离合器输入转速没有这么大的。于是想加个减速器,但是网上找了一下1w的减速器也没找到,请问各个社友,应该怎么找啊?  还是我的思路就不对啊  求指教

楼主:
额  突然发现这名字不应该这样起

网友(点评):
可以修改标题

网友A:
1W 减速减下来 为啥不直接用3000转的 伺服电机,用速度模式,带上磁粉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 减速减下来 为啥不直接用3000转的 伺服电机,用速度模式,带上磁粉离合器

设计了一个轴承, 测量轴承的性能,所以用1w转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 减速减下来 为啥不直接用3000转的 伺服电机,用速度模式,带上磁粉离合器

这名字其错了  都没人看  等等换个名字在发一次 哈哈

网友B:
我就好奇你1W转的电机,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好奇你1W转的电机,在哪里能买到。

网上你搜高速电机  好多啊   不过功率就4-5kw  你要功率大的 有的可以定制

网友C:
思路不对,你的离合器允许转速低,那么你可以考虑在离合器后端加一个提速机构。

楼主:
你好,想问一下,提速机构跟变速箱不一个道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对,你的离合器允许转速低,那么你可以考虑在离合器后端加一个提速机构。

你好,想问一下,提速机构跟变速箱不一个道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