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07-27):
       想设计一个试验台,计划用1w转的高速电机带动磁粉离合器,但是网上找了找磁粉离合器输入额定转速没有这么大的。于是在轴上 想加个减速器,但是网上也没有1w的减速器 ,请问各个社友,是我没找到啊 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的  对于这个有人有其他想法么?  求指教。。

       ps 用1w转的电机是为了测试轴承的性能。不能用低转速的电机。达不到效果。  谢谢谢谢!!

网友A:
没见过,受教了!!!

不过你试验的轴承是用在哪里的用这么高的转速?不过你可以问一下用你们轴承的客户,他们要是用这么高转速的话,他们应该有方法

网友:
不能用低速电机加增速箱吗?为什么要离合器?要测试就转,不测试就停机就好了。
为了配合离合器加减速,后面再增速?

网友:
我都搞懵了,电机又是带动磁粉离合器,又是测轴承,测轴承又要1W转,要1W转的话带动磁粉离合器又是要干嘛,制动吗?还是调速?

网友B:
楼主最好把你的传动链能画出来,大家才能给你中肯的建议。如果单纯想从高速电机减速,然后再传离合器,可以考虑子高速电机和离合器之间加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又便宜,减速比又大,可把高转速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受教了!!!

不过你试验的轴承是用在哪里的用这么高的转速?不过你可以问一下用你们轴承的客户 ...

嗯嗯  我们单纯实验目的而已,没有客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把你的传动链能画出来,大家才能给你中肯的建议。如果单纯想从高速电机减速,然后再传离合器,可以 ...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