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mm的丝线连续上料方式,哪位大神有见过类似的结构?

楼主(2018-07-27):
丝线的材质是亚克力毛,暂时不考虑丝线是一卷一卷的还是一根根的,只要有类似的机构就行,一次性要并排送料15跟,每3根一组,分五组上料,大家有好的方案没,请指教!

网友:
上完料要做什么?

楼主:
上完料要剪断,不停的送料,剪断

网友A:
搞个夹持装置,一次夹三根,五组夹持,拉出需要的距离,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夹持装置,一次夹三根,五组夹持,拉出需要的距离,剪断。

不能在前面拉,只能从后面往前推,前面没有空间,还要拍照看剪断面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