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计算下,我怎么感觉不对的

楼主(2018-07-27):
已知输入功率0.55kw 转速4.8转/分,许用应力取40,计算轴径,带一个键槽,是不是55?我怎么感觉我算的不对,有这么粗吗

网友A:
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
算出来,也差不多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算的?

按公式算的呀,现在我知道了,是这个数值,我的应力取大点就好了,取到200,毕竟不是高强度高频率工作的

网友B:
这种还需要计算吗,基本上查手册就ok了,轴径也就12mm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需要计算吗,基本上查手册就ok了,轴径也就12mm就行了

查哪个手册啊

网友(点评):
也想知道是哪个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需要计算吗,基本上查手册就ok了,轴径也就12mm就行了

或者丢手册,或者你理解有问题

网友:
50起步,你拿个马达选型,选0.55KW,4.8转,人家推荐的马达输出轴就是50了,你加大一级,55咯;快捷方便,傻大粗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丢手册,或者你理解有问题

不是有电机选型手册吗,你找厂家要就行,那上面直接对照选型。

网友:
等你算半天,老板来一句,细了点吧,加粗一点
或者粗了点,搞细点

网友:
你的计算是对的

网友:
轴径的计算有3种方式:
(1)按许用切应力计算;
(2)按弯曲应力计算;
(3)按安全系数校核计算法。

根据你给出的条件按许用切应力计算即可。

计算结果是d=51.9mm,又因为轴上有键槽,对轴的强度有削弱作用,所以,最小轴径可以取到60-65mm.